dell 4150机器掉电

楼主(2012-04-27):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一台古董机,DELL 4150的,客户说是掉电。我接过机器,按下开机键开机了,机器在进着系统,心想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正看着机器在进系统的滚动条突然掉电了。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是散热的问题就给客户报价了。客户答应后就开始了维修这机器的折磨历程了。
           拆开机器看了下散热片很烫但没有看到什么灰尘,按照除尘步骤清灰尘加导热硅胶给风扇加点油把散热器螺丝上紧。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开机直接进系统了,在系统里刚想打开个文件叭又掉电了。再开机一出现DELL LOGO就掉电,晕死怎么回事,摸了下散热器很烫风扇感觉没有转。又拆机把风扇接常转了,拼上机器再进系统还是掉电,这下才发现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导致掉电的。以前修到过DELL C640几分种掉电的机器是电源管里上面那个三级管的元件坏了,拆开这DELL 4150的主板,看了下电源管里上面也有个三级管样的标主为U45的元件,量了下信号植,左下脚是零右下脚630欧左右上面那个脚76欧,感觉不对,用烙铁去掉了U45再测试上面那个脚为340欧左右了。由于那个标主U45的三级管不好找,我量了下俩端的电压好象都是3。3V。就直接把上面那个脚和右下脚用细线连在一起了。我怕短路就先把可调电源调到5V接上机器没有异常能后慢慢加到19V再按开机键也能开机了。装上机器进系统看电源半小时不掉电,告诉客户修好了。
         我个人觉得DELL 4150掉电应该就是U45那个元件性能不良影响了给电源管理的3。3V工作电压.
        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朋友们多多包涵,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神啊  都是这样修机器的啊  厉害   不知道是不是瞎猫碰死老鼠 就难说了?

网友:
这样也行       ?

网友:
照猫画虎不错!

网友:
LZ 技术挺厉害啊1呵呵

网友:
还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
是个什么信号,到哪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 啊]

网友:
看到过这样的帖子 人家的是  掉件了  不知道什么零件   吧2个脚连起来  OK了  哈哈

网友:
老机器一般都很难修了,元件功能性损坏太多了

网友:
这三极管使到什么做用的?这3。3V是往那的?这么短接可能会引起别的线路失控。

网友:
要是补上一个图就好理解了

网友:
那样你都敢搞

网友:
nb  这都行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学习了,就是没图

网友:
强,一般是不敢这样做的,三极管的作用是?有点不敢模仿

网友:
*脏话*  看一下故障就知道是哪个原件  真是牛

网友:
楼主麻烦能说下原理么 这样我怎么有种迷茫的错觉呢

网友:
NB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功力比较深,学习了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不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