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服务器hp dps-800gb a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2-04-27):
HP惠普服务器ML350G5/ML370G5/DL380G5电源都为同一电源,选件号是399771-B21,备件号是403781-001,该电源因工厂的设计问题,造成电源损坏率非常高。
HP官方技术论坛里提到 DL380G5的03M版本电源设计有问题
我这儿坏了2个了,网上搜一下发现还是不少人反映这个问题,如果发生断电意外再开机容易造成该电源的损坏。估计故障在待机电路,可惜四层PCB的小板太难拆了。

网友:
图片如下,是台达怠工的短标版

网友:
     我这里也经常坏580g5的电源,是dsp1200,图纸我估计你不用想了  这方面的图纸太少了,只能自己爬了,
     先分清板块功能,在查阅芯片资料,还有逻辑开机电平,不然修好了也没法试

网友:
台达的电源图纸一般来说是找不到的,它还有自己的专用芯片也难找到资料,只能自己分析了。这个要看人品的。。。

网友:
DPS-800GB是设计问题来的,没修过都不耐用。主要是有些元件设计余量太小了。用移相全桥加同步整流设计,但由于主变压器体积过于大和内部元器件过于紧密导致内部散热通道阻塞,加上设计效率比较低(小板的IC供电竞然用线性降压),发热量较大,所以内部工作温度比较高。出厂时没什么问题,但工作时间一长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用于同款服务器的artesyn代工的电源(俗称长标)用了交错双路双管正激结构,用两个小体积的变压器并联输出。内部散热通路比较大,加上效率高和低输出纹波。所以故障率要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