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630 充电灯亮 WIN7下显示正在充电 不充电 电池换过没问题

楼主(2012-04-27):
[插电池跟充电器 测量的电压如下 电池电压要是10V

图纸如下 大家帮分析分析 那个元件坏了 或者怎么个维修思路
新手刚学习大家不要拍砖,大家多指导

网友:
楼主你错别字一大堆啊,你测下有没有跟EC交换数据的波形,跳变肯定不对。最好先换一个电池看看

网友:
换ec试试

网友:
那个芯片是呀 新手 刚学习 还不怎么懂 大哥帮看看电路图呗

网友:
测一下SUBUS总线,

网友:
大家帮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