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19寸液晶开几秒就黑屏

楼主(2012-04-27):
故障是开几秒就黑屏。当时以为是一体板问题。换上新的后还是如此。后测试灯管。单根试的,也都量。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是还是黑屏。黑屏时指示灯显示正常。还有可能是哪的事呢。

网友(点评):
单加高压条试试,区分灯管还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如果是MAG XP911,就肯定是灯管问题,屏是PV190WLCM。

网友:
在排除暗屏的情况下 ,一体板 包括了 高压跟驱动板 屏的可能性不大 综合上所述你的新板是坏的。。。
而且一体版很贵 你买的淘宝二手的吧  修修高压部分还是比较划算的 换不值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高压的问题,看高压开启的信号有没有来,只能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网友:
灯管或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去保护试试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可调电源看看每根灯管的电流是不是都一样,有差别大的肯定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灯管单试没用的,MAG还是灯管上问题,灯管拆下来,看两头黑了没有,换灯管代换灯管线一道。

网友:
灯管有两部代表没坏,灯管2头黑了也会出现暗屏

网友:
灯管重新焊接一下,然后在加个独立的高压板测测看

网友:
灯管一根根的试试吧,时间久点。前天搞了个mag的wg94k+也灯管挂了!!!

网友:
是啊,上次我也碰到过,换了灯管就好了。
这屏灯管质量不行,,

网友:
灯管线有虚焊了,有漏电。

网友:
弄好了,是灯管的问题。单根试着看着比较正常。后来全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