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机子讨论

楼主(2012-04-27):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的机子  插iphone USB不能用 而且关不了机 要强制关机 不插iphone一切正常  有没有那位大哥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

网友:
南桥了,USB南桥管理 的嘛,怎么只讨论,动手最重要

网友:
打一下USB接口的阻值  看一下正常不?

网友:
LZ是插iPhone不行? 其它USB设备正常 像U盘 鼠标?

网友A:
不插iphone 正常的很

网友:
插其他什么的 都没事

网友:
兼容问题,不关机器的事

也可能是数据线故障 换个线试试

网友:
查一下usb借口的对地阻值  如果正常就如楼上所说 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iphone 正常的很

手机在别的电脑上试过没? 不会是手机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在别的电脑上试过没? 不会是手机故障吧。

换个笔记本插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