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杂牌显示器故障抖屏,模糊!

楼主(2012-04-27):
收到一台改装19寸杂牌显示器故障抖屏,模糊!换过VGA信号线,还是没有用!屏线这个很少,没办法换屏线,如何解决呢,请看图!
谢谢!

hjq
还是要换屏线的。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换了免烧驱动板, 还是不显示的!

网友:
看样子很可能是屏的问题,只有换驱动板确认一下了

网友:
感觉上,屏线的可能还是最高的,LZ不行先测下屏线有没有不良什么的吧

网友:
哥们屏坏了

网友:
改线呢,,,

网友:
你这个和我以前修的差不多,是电容滤波不良。你把驱动板上是电源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板从新刷下。。感觉这个问题不是屏的事。。。

网友:
转换板上电容换一下看看吧

网友:
先查驱动板供电 看可能是屏问题  给你个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80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线不好换,市场上很少有这个屏线!

关键让你测测有没有短线,不过我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什么地方不稳定了

网友B:
我遇到过抖屏的,测了适配器12.4v 然后用可调电源12v就不抖了,楼主可试下,不行就再判断驱动屏线问题吧

网友C:
这种故障就是个小case,其中的某个电解电容滤波不良,肯定是电解电容不良啦,电压滤波不良,要是有示波器,分分钟就搞定的事情

网友:
先排除供电杂波,再就是屏线,驱动板。如果没有代换元件只能报废了。

网友:
先用洗板水用牙刷刷刷屏线,在不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最后就是屏的问题,没必要修了,用排除法。

嗯,一般把接口地方 刷刷,试试 就是那块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好,看看屏接口

网友:
驱动板跟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抖屏的,测了适配器12.4v 然后用可调电源12v就不抖了,楼主可试下,不行就再判断驱动屏线问题吧

我换过两个新电源适配器还是一样,谢谢你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就是个小case,其中的某个电解电容滤波不良,肯定是电解电容不良啦,电压滤波不良,要是有示波器, ...

换过电容了!还是不行,谢谢你回答,可能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