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 内屏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2-04-27):
接一台HP 6930P 独显机(板号:KARTA DISCRETE  07219-5)现象为:外接正常内屏无显示,排除屏跟屏线的问题,测量lvds1接口电压正常 后怀疑显卡问题,加焊后故障依旧。现在想定显卡过来换,有没遇到到此现象的指点下,免走弯路 谢谢!

网友A:
不想换显卡,拔掉重新做不就行了吗

网友:
一般是显卡,还有一种,显卡没检测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换显卡,拔掉重新做不就行了吗

没拆过这显卡,不一定有钢网,所以能不拆的话尽量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没检测到屏? 那一个信号是检测屏的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C:
难道你没先把屏  屏线排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没先把屏  屏线排除掉

你没仔细看帖子吧,这种现象肯定先排除屏跟屏线的嘛。

网友:
接码片的两个脚有波形跳变吗?

网友:
是不是屏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D:
应是显卡的问题,先不用换,把原显卡重植球

网友:
换过屏也一样的,跟屏驱动板就没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是显卡的问题,先不用换,把原显卡重植球

恩,看来只能重植在看一下了

网友:
楼主确定屏线没问题是吗?你可以测下高压板的供电和开启有没有电。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可以查一下屏电路,要不就重植显卡。

网友:
好的。重新在测试一遍看下有没有没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