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N主板开机的时候总是要重启三次才能显示

楼主(2012-04-27):
昂达945PLN主板开机的时候总是要重启三次才能显示,请高手帮忙解答!多谢!!!

网友:
之前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南桥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进入系统重启:测量VID4(IO、PWM、CPU)、FTPB1+(1394的信号)、DDR25V/DDR18V、AVDD、SMYRCOMPVOL、IO等等的电压和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进入系统,开机就这样,并且我这里有十几块这样的板子,开机都是三次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