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

楼主(2012-04-27):
本人维修新手,第一次修电源,店面积了43个电源,不想卖,想没事修修。请指教,谢谢!
下面正题。
插上电,有待机,短接不能上电。
拆开后,发现两个主电源开关管Q1,Q2(13009)明显的裂开了。用两个13007代换后。结果一样。
查7500IC,12脚15V左右,13,14,15连一起的有5V电压,4脚有4V左右,8脚0.5V电压,11脚有2.2左右电压。
感觉8脚电压不正常,更换7500IC和和推挽三管极都没用,最后更换与8脚相连的R65一个2.7K的电阻,电压恢复为2.2左右。但结果还是不能上电。
将绿线短接后,再次测量7500IC第4脚为0V,8脚和11脚都为1.45V。这样的测量结果,494这端工作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又将连至8脚和11脚的两个推挽三极管更换,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短接7500第4脚到地,看能不能启动,能启动则主控电路正常,检查339电路,不能启动则主控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检查13009外围电路

网友:
LZ还是找13009周边的小元件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主开关管周边电阻。

网友:
故障修复了。原因是开关管的B极相连的1欧电阻损坏。更换后,解决。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在此附上我实测的电压数据:

待机时7500IC电压数据:
1脚=0V,2脚=4.7V,3脚=0.06V,4脚=4.18V,5脚=1.6V,6脚=3.6V,7脚=0V,8脚=2.15V,
9脚=0V,10脚=0V,11脚=2.15V,12脚=15.68V,13脚,14脚,15脚=4.94V,16脚=0.21V。

待机时两个推挽三极管的电压数据:
B极=2.15V,C极=1.42V,E极=1.4V(两个管子电压数据相同)

短接后的7500IC电压数据:
1脚=4.7V,2脚=4.7V,3脚=3.38V,4脚=0V,5脚=1.6V,6脚=3.6V,7脚=0V,8脚=2.13V,
9脚=0V,10脚=0V,11脚=2.13V,12脚=29.5V,13脚,14脚,15脚=4.94V,16脚=-0.95V

短接后的两个推挽三极管电压数据:
B=2.13V,C=2.45V,E=1.5V(两管电压数据相同)

短接后的两个主电源开关管电压数据:
B=1.2V,C=158V,E=2V
B=-160V,C=2V,E=-160V

辅助开关管电压数据:
B=-158V,C=158V,E=-158V

希望以上数据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

网友(点评):
你那主开关管是怎样测的?黑笔接那里了?有没带载呀

网友:
有问题,有结果,对我帮助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