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D主主板内存问题

楼主(2012-04-27):
前几天收了张昂达NF5D的板,说是内存有问题! 此板有四个内存插口,经过测试内存插在靠近CPU的两个插槽时容易蓝屏,启动系统无法登陆,常丢文件或蓝屏进不了系统,再重启系统就得自检,但还是说丢文件进不了系统(已经清理过插槽)..内存插在后面两个插槽时能正常启动并稳定运行,不蓝屏....
第二个问题,此主板最新BIOS不支持单条2G内存,旧板BIOS支持,但有温度虚高问题会自动关机.不法解决吗?

网友:
难道没线索吗?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进入系统蓝屏:测量32.768KHZ是否正常、USBP1是否正常、PWM-PWRGD是否正常。

网友:
做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是

网友:
有一朋友说是COMS 漏电???????

网友A:
我以前也有块那个破版,那个内存槽好像比正常的小点点,2G内存是能认的,不过最好买窄身的内存插上去才能用。通常阔一点的内存插上去支持不 太好。

网友B:
内存槽有问题吧。把那两条有问题的内存槽拆了,刷回旧版BIOS,桥上面加个风扇,趁早卖出去,就这样。

我遇到过联想的845蓝色板,一切正常,进系统稳定没事,但是那喇叭就是死活都像警车一样响个不停,直接拆了,卖给客户现在都没找过我

网友:
楼上兄弟太会淘浆糊!向你学习!

网友C:
是不是得先说明下,要不然找回来就麻烦了,弄个黑店的名声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有块那个破版,那个内存槽好像比正常的小点点,2G内存是能认的,不过最好买窄身的内存插上去才能用 ...

我用的就是窄的 试过几个牌子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得先说明下,要不然找回来就麻烦了,弄个黑店的名声就完了!!!

看什么客户了·· 一般的话 2根内存槽 已经够用了···你可以直接说明问题·
也不要说桥有毛病 ··就说 这2根槽是坏   的

网友:
这是AMD的,会不会是AMD集成的内存控制器问题?手头没可换的配件,只是猜想

网友:
同意楼上,是的AMD这种主板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得先说明下,要不然找回来就麻烦了,弄个黑店的名声就完了!!!

现在这世道,艰难啊~ 你总会遇到客户带主机来修的,而且这种单桥坏的几率大,碰到有好时机而且不是很懂的客户,刚好板坏了你就给他换上呗,不是说那两条槽很稳定吗?那就行啦,保修一个月~~~~~~~

网友:
桥的问题多一些吧!双通道是靠近CPU的,也说不定是下面虚焊或者断线了,都要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槽有问题吧。把那两条有问题的内存槽拆了,刷回旧版BIOS,桥上面加个风扇,趁早卖出去,就这样。

我 ...

唔,模范啊

网友:
桥跟CPU的问题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