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航嘉 磐石500 电源触发问题

楼主(2012-04-27):
求助:航嘉 磐石500 电源触发问题
    直接短接路线-地线可以触发。
  接主板上面的话 就不触发。排针上面电压 3.5V 低了点吗?(5VSB正常输出)
用其他电源测得排针是5V 其他电源能开机。
     这个电源该怎么修?      ==
  刚刚又做了测试了。把  航嘉 磐石500的电源接到另外一块板子上面又可以触发了。
  难道是很板子不兼容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源能开机还修什么啊???

网友A:
插上主板 看待机电压正常吗? 换待机滤波 和IC供电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上主板 看待机电压正常吗? 换待机滤波 和IC供电滤波。

插上主板 待机电压4.25V
   换待机滤波和IC供电滤波? 原理是什么样个情况?

网友(点评):
待机4.25 不正常呀 换紫色线上的滤波电容 还有IC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主板 待机电压4.25V
   换待机滤波和IC供电滤波? 原理是什么样个情况?

紫色线上的电源 只有3.5V 有点低把?

       ==
  刚刚又做了测试了。把  航嘉 磐石500的电源接到另外一块板子上面又可以触发了。
  难道是很板子不兼容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插上主板 待机电压4.25V
   换待机滤波和IC供电滤波? 原理是什么样个情况?

紫色powergood 是.35V有点低吧?
     ==
  刚刚又做了测试了。把  航嘉 磐石500的电源接到另外一块板子上面又可以触发了。
  难道是很板子不兼容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待机电压低问题,还用得着想来想去吗?直接换电容,要还不行,就查待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主板 看待机电压正常吗? 换待机滤波 和IC供电滤波。

同意。。。有的电源待机5伏一带载电压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色powergood 是.35V有点低吧?
     ==
  刚刚又做了测试了。把  航嘉 磐石500的电源接到另外一块板子 ...

紫色线电压低了。。。应该是5伏。。。

网友C:
查看一下5VSB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应该是5VSB带不动负载。重点就查5VSB上的元器件
滤波电容是重点
空载是否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5VSB的滤波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应该是5VSB带不动负载。重点就查5VSB上的元器件
滤波电容是重点

紫色线。
空载时是4.5V
加到负载上面就是3.5V(未开机)

网友:
明显的待机5V带不动负载

OK

网友:
换电容试一下,把5VSB和5V的都换一下!

网友:
待机紫线那有问题,看看电容

网友:
待机电容换掉吧,我也经手过此类问题。这么多高手都在说了,还在犹豫什么,快拿起你的烙铁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