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问题

楼主(2012-04-27):
今天修了一块板一开始12V掉电,后来修好了,12V修好了,所有电压正常,内存1.8南北桥也正常,就是CUP上管有12V输入没有输出,下管也没有输入,控制极也没有电压,换了CUP的控制芯片主控和负控,都还是没电压,怎么会这样呢?COMS跳线电压也有3.3V。

网友(2012-05-29):
你这问题   以后不要往上发    呵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 CPU或座子问题了 如果上管的输出脚有电压 那么下管的输入一定有电压了 岂不是电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