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单电池不触发,求帮忙!

楼主(2012-04-27):
4720G电池+电池能开,电源能开,就是单电池不能开,电池能充电放电!电池状态下RSMRST有跳变!

电池状态下3脚0。26V,4,5脚,2。68V,单电源,3脚3。3V!有帮助!!!换过电池!

网友:
没人修过这种故障吗?给点意见,思路呀,高手们!

网友:
能充放电,就不需要测试电池功能了,就按电池状态下开机条件测试。

网友:
电池状态下开机条件?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PF1断开看电压出不出的来,

网友A:
电池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过吗,,

换过,
,,,,

网友:
EC75脚 RSMRST信号产生3。3V,但马上掉了,91也是低电平,这两个电压出问题会与哪块有关?

网友:
修过ACER单电池不好开机的,是不是这个型号没有注意,换的开关按键好了

网友B:
已经找到问题,R357断线,3。3V没有拉低,

网友:
二极管,电容是否有漏电现象,你可以取下测测

网友:
修到过别的牌子的,电池不开机。刷了BIOS好的。可以试下呗。

网友:
修好了?应该是放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上次修到宏基的什么型号忘了,用电池能通电不亮,用适配器就能亮,最后换NEC大电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问题,R357断线,3。3V没有拉低,

请问楼主R357是接什么信号?3.3V又是接什么信号?请说明一下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C:
你电池状态都不触发,还能测试出电池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电池状态都不触发,还能测试出电池能放电.....

电源开了机,再拔掉还能用,,不是能放电吗?

网友:
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