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27):
今天修到一板,DV2000 945独立的 用单核CPU可以显示, 双核CPU跑不过CPU。BIOS换了
小弟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些问题都会是哪里引起的??谢谢

网友:
不支持双核CPU?

网友:
不支持双核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双核CPU 坏了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个问题

网友:
客人是什么CPU你就用什么CPU,挑CPU的板子,没有图纸不好搞得

网友:
945芯片组的会不支持双核?如果是940的还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