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开机不亮

楼主(2012-04-27):
客户一台SL410笔记本,拿过来插电流表,电流0.32,CPU不过,
拆机后测量CPU供电高端管S级和G级短路,怀疑供电IC或者高端管坏了,先易后难,把2个高端管取下来(无铅的,难取的一腿),测量发现其中一个MOS管短路损坏
从其他板上拆了一个CPU供电的高端管,换上以后正常开机,接上硬盘进入系统,5分钟后掉电,再开机掉电无法启动,重新插拔电源可开机。于是把2个高端管全换了,情况依旧,再把4个低端管一起换了,老样子,怀疑供电IC性能不良,型号是ISL6266A,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在坛子里看到有人使用ISL6262代换成功,于是换了一个,还是5分钟掉电,无语了。
前来求救,还请大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2014-03-27):
我昨天晚上也是修的这个机器不出CPU供电,最蛋痛的是CPU面朝上的时候能触发,CPU面朝下的时候不能触发。待机0.022

网友:
这本不好修啊

网友(2016-06-06):
CPU滤波电容坏了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