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飞利浦190EW8电源输出5V电压低

楼主(2012-04-27):
奇怪的飞利浦190EW8电源输出5V电压低,

网友:
5V只有3.7V,以排除后级负载问题,电源部分除了变压器外都换过,还是低

网友:
换光耦,431,查反馈

网友:
换电源场管下的采样电流电阻(0.22左右).

网友:
查查电压反馈吧

网友:
电容,反馈,查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