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这样子 还能修吗

楼主(2012-04-27):
屏这样子了 还能修吗 是屏电路板上的问题我可以找零件修 怕零件买来 是屏排线上的问题 那零件白买了 求助中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我们这里是不修的,
给客人说换屏吧,14.1LCD,270,14.0LED 230,我们给商家说LCD420,LED320,商家都给客人说的480-580之间,还有得赚,

哪里拿啊.................14.1LCD的拿要450啊

网友:
14.1LCD,270,14.0LED 230 是屏的价格吗 这么底 哪拿的 一般要400以上吧
确实不少米呢.
利润可以呀 我们这里同行调货加50 给客户换加100也算加的好了 都没法活了

网友:
大哥,发个型号过来,说清楚呢,多大的?这样没头没尾的,怎么帮你啊

网友:
屏上的电压够吗???

网友:
有条条线了,估计屏坏了,除非特殊情况。

网友:
好像是屏模块哪里坏了.同行修一般80

网友B:
就那个黑条,屏玻璃部分的或电路板坏了都能产生这种情况,前者基本修不了。为了省麻烦,还是让客户换屏

网友:
屏的话,一般我们都是换新的,修补好

网友:
估计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看样子你不如换个显示器

网友:
这样只能换了

网友:
基本上是个“废”!

网友:
这种的都是要换的

网友A:
400以上,你就找我了,还找别人拿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拿货价。我们卖给客人才400多呢,

网友:
看着是屏的事,换个显示器吧!没有换屏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以上,你就找我了,还找别人拿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拿货价。我们卖给客人才400多呢,

.................看来买东西尽量找上一家,卖东西尽量找下一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我们这里是不修的,
给客人说换屏吧,14.1LCD,270,14.0LED 230,我们给商家说LCD420,LED320 ...

我们的上家,只做屏的,你拿400肯定贵了,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觉得有意义就去研究一下,知道了结果以后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个黑条,屏玻璃部分的或电路板坏了都能产生这种情况,前者基本修不了。为了省麻烦,还是让客户换屏

不只黑条 横的竖的 都是 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上家,只做屏的,你拿400肯定贵了,
这么底的屏价格 我找你拿吧 请给联系方式 我的QQ:260206227

网友:
你确定驱动板是好的吗?

网友:
屏线的几率很小 ,也可以说没有,看着像是模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