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i核心供电不用上官都有输出

楼主(2012-04-27):
如题,,,不过。这是在电源坏的情况下,,,这个电源是被烧坏的。:过程如下,请高手给个思路。
       刚接到手时,无CPU核心供电,测上官D极有12V,G极0V,测电源管理芯片RT8855 EN3V,供电12V.5V都有。内存1.8V-3.3V也正常.感觉有可能是下管漏电,拆了一半试了下,,,结果电源挂了。12V输入成了7V了,不过其怪的是CPU核心电源正常了。

然后把管子全拆下,细测了下,用新电源测原来四路供电有一路G极是12V,那三路是0V......

这样是不是说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零件不上全 不能上电会烧东西的

网友:
全部换完,确定焊好了,再试!!

网友:
你这种情况肯定会烧东西

网友:
今天决定淘宝一个电源IC换上在说。

网友:
新IC来了。换上.上管G极全部是0.19V了。。。跑了一下午线,47角PGOOD和1角PWROK,跑的想吐,最后查了查,感觉应该是出来核心才有他们。
现在上电就是没核心供电。。。。现在开始怀疑CPU供电场管了。。。可要是场管为神马不保护呢。

给个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