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的主板维修

楼主(2012-04-27):
1,  对于不跑码的主板,我们首先要确定主板上所有的电压正常,以DV1000为例,测量的电压VIN,+3VPCU、+5VPCU、3V_S5、5V_S5、1.5V_S5、3VSUS、5VSUS、2.5VSUS、+3V、+5V、+2.5V、+1.5V、VCCP(1.05V)、SMDDR-VREF、SMDDR-VTERM、VCORE。在上电前,我们最好要测量下这些电压点阻抗的正常,阻抗正常后我们上电,开机测量这些电压值,确保全板电压OK,电压OK是主板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量南北桥供电,一般在南北桥电感上可以量出。确定南北桥CPU供电电压无问题。
2,  电压正常后不跑码,我们再确定CPU有无工作,一般来说CPU有了核心电压VCORE就会发热,在维修时我们要特别注意CPU散热,以免挂CPU。测量有无CPURST#,如果CPU接受不到复位信号,是不会有动作的,所以我们要保证CPURST#的正常。CPURST#的维修请参照无复位的教程。
检查时钟是否工作正常,一般可以在主板时钟IC旁的排阻、电阻上量出,一般为22欧姆、或33欧姆的电阻、排阻中量出,确定其波形、输出频率的正常。

网友:
看起来还是有些吃力啊

网友:
象是资料上的,没抄完吧.

网友:
确实好像没写完,楼主继续

网友:
是原著不,CPU的复位就一起说了,免得去看复位电路啊,同意楼上的

网友:
CPU复位,北桥发出的吧?

网友:
CPU 复位南桥送出 北桥只是执行此命令 通过北桥送给CPU

网友:
CPU到北桥的FSB线,量其阻抗CPU到北桥的FSB线,量其阻抗
在维修中我们一般用带灯测试座测量前端总线和CPU到南桥的连线。

5量北桥到南桥的DMI线

1,  一般DMI总线我们可以观察主板上的走线,挂PCB上的一层绝缘漆量其阻抗,一般DMI线的阻抗应该差不多相同,有偏高或偏低的,为南北桥之间连线不正常。
量南桥到EC,EC到BIOS连线的二极体值,

,  用示波器量其波形是否正常。判断BIOS EC是否正常工作。可以刷BIOS试下。(刷前应备份原BIOS程序)
7,  CPU、南桥、北桥重要信号,判断CPU、南北桥是否存在空焊现象,可以压桥、座子开机试下是否能跑码。
8,  拆一些外设,如网卡、声卡等
不跑码比较难修,很多原因都会导致不跑码,维修时需要非常仔细观察和扎实的焊功,否则因为替换各零件时产生新的故障。

网友:
不错,有点细心,直得学习

网友:
初学者,看的很幸苦,慢慢学习吧,

网友:
很详细,一看就是细心之人

网友:
说的很好,功底要很长时间的磨炼的

网友:
看来还得学习一阵子才看得懂哟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图文并茂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