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0.9 160g 加电没反应

楼主(2012-04-27):
请教罗工 加电没反应 一般是不是都是电机控制芯片的问题呢  板子能不能修呢 还是板子上供电的元件问题吗

网友:
有的不认硬盘。就是后面二极管击穿了。量一下。拆掉就OK。。。。就这个简单。别的咱不会修

网友:
一个是电机驱动芯片,另一个是电机坏,一般电机驱动芯片坏的几率大,不过,这个芯片没有单卖的。

网友:
罗工.电机坏了。怎么修呀

网友(2012-06-10):
接指令线,刷ROM,看看能否启动。

网友:
电路板坏换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