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的原因及检修

楼主(2012-04-27):
主板不通电维修当主板不通电时,首先通过强加电法定位主板不通电的具体故障电路。也就是说直接短路接绿线和黑线。如果此时可以加电开机说明故障在软开机电路本身。如果此时不可以加电,说明有严重的短路现象。ATX电源内部保护,它不允许自己所输出的电压对地,所以电源内部自动保护了。可能短路的有红线短路,黄线短路,紫线短路或者是CPU的主供电端短路。以上的短路现象,在实际主板故障中出现任何一种都会出现强行加电而加不上电。对于红线短路可能的原因有主板上某个场效应管短路或者是电源管理器短路,还有门电路短路或者是I/O短路,还有南桥短路,也有可能是5V滤波电容短路。测一下5V ATX对地数值或测供电管对地数值看是否对地短路了。正常的对地数值是380欧姆左右,那么你明显测供电管对地0欧姆或接近0欧姆左右,这时候肯定是说主板出现芯片对地短路现象造成ATX保护。对于黄线12V短路通常是电源管理本身和12V滤波电容短路,对于12V短路也有可能是串口芯片有问题。对于紫线短路可能是南桥、I/O、场效应管和门电路,以及紫线滤波电容和紫线稳压二极管造成。对于CPU主供电短路可能是场效应管,电源管理器和主供电滤波电容。对于P4的主板,CPU主供电短路也有可能是北桥短路。测出对地短路的ATX电源线,再跑电路沿着线找到相关损坏的元器件,换掉。
想简单点就,先测试CPU边上的那几个贴片三极管,看看有没有击穿,加电后,没有正常的电压加上。
楼主首先要确定是哪一条供电线短路.对地打一下ATX座个脚的阻值,还有CPU供电的MOS管阻值.大概知道是哪条线路后再拆相关线路的IC,查找短路的地方
还有个方法,就是强行上电,看哪个芯片发烫,但是时间不要太长,以免扩大故障
~~~~~~~~~~~~~~~~~~~~~~~~~~~~~~~~~~~~~~~
主板不通电维修流程
主板不上电的故障,在日常维修中比较常见,其实从我的维修经验上来说,不上电的故障是最好修的,只是大家在维修过程中没有掌握正确的维修流程,所以思路也就不正确,在这里向大家作一个关于主板不上电维修的流程的大致介绍,希望对大家维修此类主板时有所帮助!
一、外观的检测
拿到一块客户送修的主板,所先要向客户问明主板的具体故障现象,在没有问清楚故障现象的时候,最好不要通电检测,以防有不必要的麻烦,在询问客户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先对主板的外观作一个大致的检查。
1.检查主板上的主要元件有无烧伤的痕迹,重点观察南北桥、I/O、供电MOS管,如发现有明显的烧伤,则首先要将烧伤的部分给予更换。由于南桥的表面颜色较深,轻微的烧伤痕迹可能不太容易观察到,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把板子倾斜一定的角度,对着日光或灯光进行查看。在看有否烧伤的同时,还要闻一下主板上是否有刺激性的气味,这也是主板是否有烧伤的依据之一。
2.检查主板上PCB是否有断线、磕角、掉件等人为故障,如有此类故障,则首先进行补线、补件的工作。观察的主要方向是主板的边缘以及背面。
二、未插ATX电源前的量测
如果确定客户描述的故障是主板不上电,则首先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其方法是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欲测试点,我们可称其为量测对地阻值),千万不可直接上电,不然可能会导致短路的现象更加严重,引起其它元件的烧毁。
1.量测ATX电源上的3.3V、5V、5VSB、12V电压是否有对地短路现象,通常来说,其对地的阻值应在100以上,如果有在100以下的现象,则有可能处于短路状态(PS:新款的主板,3.3V电压对地的正常值阻可能在100左右,所以这个100的数值只可以作为参考性的数字,而非准确的指标,最好的方法是找一块同样的主板来进行对比量测)。如果有短路的情况,则根据短路的具体电压用更换法来排处短路的故障。
2.量测4PIN的小ATX插头上的12V电源口对地是否短路(此12V与大ATX上的12V非一路电压,不可以混为一谈,这个12V电压主要是为CPU提供工作的电压),如果12V电压有短路现象,则量测CPU的PWM供电部分的MOS管,看是否有击穿的现象,在实际维修中,多数是上管击穿,我们可以首先量测各相供电的上管的G、S极;D、S极之间的阻值来判断是那一相的上管被击穿,并加以更换,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将整个一相的上下管都更换,并且将驱动芯片也一并更换。
3.量测主板上的各个起供电转换作用的MOS管的S极是否有对地短现象,如内存电压VCC_DDR、AGP电压VDDQ等,并依此来判断南北桥是否有短路情况。
4.量测主板上的3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短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3VSB电压短路,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确定网卡是否有损坏(可以通过量测网卡接口上的引起的对地阻值来进行判断,如果网卡接口上的对地二极体值正常,则先将网卡摘除,再量测3VSB是否是正常的)除了网卡短路以外,最容易引起3VSB短路的就是南桥了。
三、插上ATX电源后的量测
插上ATX电源后,先不要直接去将主板通电试机,而是要量测主板在待机状态下的一些重要工作条件是否是正常的。在这里我们要引入“Power Sequencing”--上电时序这个概念,主板对于上电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各种上电的必备条件都要有着先后的顺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Power Sequencing”,一项条件满足后才可以转到下一步,如果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故障,则整个上电过程不能继续下去,当然也就不能使主板上电了。
主板上最基本的Power Sequencing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RTCRST#-VSB待机电压-RTCRST#-SLP_S3#-PSON#,掌握了Power Sequencing的过程,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反查,找到没有正常执行的那一个步骤,并加以排除。下面具体介绍一下整个Power Sequencing的详细过程:
1.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由主板上的电池产生VBAT电压和CMOS跳线上的RTCRST#来供给南桥,RCTRST#用来复位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因此我们应首先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量测电池是否有电,CMOS跳线上是否有2.5V-3V的电压。
2.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在nFORCE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量测25MHz的晶振是否起振)
3.插上ATX电源之后,检查5VSB、3VSB、1.8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的转换出来(5VSB和3VSB的待机电压是每块主板上都必须要有的,其它待机电压则依据主板芯片组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请参照相关芯片组的DATASHEET中的介绍)
4.检查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5.检查南桥是否发出了SUSCLK这个32KHz的频率。
6.短接主板上的电源开关,发出一个PWBTN#信号给I/O,I/O收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逻辑处理发出一个PWBTIN#给到南桥。
7.南桥收到PWBTIN#信号后,发出SLP_S3#给I/O,I/O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PSON#信号给ATX电源,ATX电源接到低电平的PSON#信号后,开始工作,发出各路基本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元件,完成上电过程。
PS:以上为INTEL芯片组的上电流程,VIA和SIS的上电过程有些不一样,其中去掉了I/O的那一部分,即触发主板电源开关后,直接送出PWBTN#给南桥,南桥转出SUSB#(即SLP_S3#)信号给一个三极管的B极,这个三极管的C极接ATX电源的PSON引脚,E极接GND,SUSB#为高电平,此三极管的C、E极导到,将PSON#拉低,完成上电过程(有的主板采用的是MOS管,但其原理都是一样的,即在此处用SUSB#控制PSON的接地,以开关管的形式完成上电)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主板的电池电压时主板竟意外的通电了。用万用表的黑笔接主板的地线,红笔接触主板电池的正极,主板电源时通时断,经过仔细的检查后,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思考:
首先用万用表接触电池,主板是可以通电的,这种现象说明肯定是主板电池旁有元件损坏,一是损坏或变质的元件可能是和电池相关的ich电路或时钟电路;二是在用数字表接触电池时,相当于给主板加了一个强脉冲信号,而这一信号最大可能得到时钟电路的响应。
考虑到以上两点之后,我将重点放在了与时钟电路有关的元件上,损坏或变质的元件最大可能便是贴片电容或贴片二极管或晶振。将主板连接示波器(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万用表串接一个高频电容,同样可以达到测量的目的)测量电池周围的元件,在测量到一个标志为y3的晶振时发现其一只脚无任何的波形,另一脚上虽然有波形但波幅较正常的明显偏小,是这个y3晶振坏了还是与这个晶振相连的电路中其它电容有问题呢?首先将这个y3的晶振焊下(在焊接时一定要小心,并要注意做到防止静电),并安装上一个新的同型号的y3晶振,换完以后,装入其它硬件,触发主板上的pw开关,主板正常通电,电脑通过各项检测并顺利进入系统,故障完全排除。
几点思考:
这类故障一般都时因为主板的散热没有做好而导致电容或晶振或二极管发热量过大而烧毁,因此平时要注意做好机箱的清理工作。另外这类故障由于需要有些专业的知识,因此大家如果没有条件则首先要利用排除法对其它故障进行排除后然后找专业的人员处理,切不可过早的将主板换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一例主板不通电的检修(新手必读)
首先检查电脑内外的连线,结果一切正常。接下来怀疑这个仅花了20块钱淘来的ATX电源有毛病,用导线短接电源接口的绿线和黑线,发现电源风扇呼呼直转;用万用表交流电压的250V挡检查电压输出,发现输出电压为200V左右,由此可见并不是电源输出电压过低造成的,电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莫非是显卡或者内存的毛病?不会啊,TNT2显卡虽然老了一点,但却是正在服役时从我的电脑上“退役”下来的,绝对没有任何毛病。再看内存,拆下来换上我的电脑上的好内存,还是无法加电开机。怪了,难道机箱变形、按键失灵?顿时我的脑中胡思乱想起来。看来只有使出最后一招了,将配件从机箱中取出放在工作台上并采用系统最小化(只保留电源、主板、CPU、内存、显卡和显示器)方法进行检测,结果故障依旧。
把插卡类的配件都替换了一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有主板没换了,看来是主板出毛病啦!这块主板是精英的,芯片组为SiS730,支持赛扬系列CPU,算是前两年相当流行的主板了。朋友在升级之前用得好好的,送给我之后一直就扔在那儿有三四个月了。将主板取下来之后拿放大镜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有虚焊或烧毁的地方。联想到使用时间已经有几年了,难道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将电池取下后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压已不足1V。更换之后,电脑终于能够正常加电,此后格式化硬盘、安装系统一路顺畅。

网友:
楼主牛人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都删了 看都看不见 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