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开机卡在开机画面..急..

楼主(2012-04-27):
华硕P5GZ-MX开机卡在开机画面,拿下电池放电后能正常起动,到底是什么问题 !急..
USB阻值正常

网友:
自检不过。。那里不正常或者不兼容。。造成。 查COMS电路。U口阻止。。换内存显卡试试

网友:
测南桥供电,换IO 查IO与南桥的信号电路

网友:
跳线会不会是???

网友:
先查下VCCRTC电路是否存在问题,还有就是看看跳冒有没跳错!还有就是刷BIOS

您说的这些有问题,能触发吗

网友:
我认为楼主先扒开所有的外接设备,不行烧个BIOS看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一般也就是外设造成的  代换着试下

网友:
先看一下PS2口有没有藕合电容,如果有就先拆掉,还是不行就刷BIOS、拆外设(声卡、网卡、串口芯片)、换IO等,一样样去排除!

网友:
跟内存也有关系

网友:
说不定是CPU的问题,我就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