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一通电就响,进入系统就死机

楼主(2012-04-27):
技嘉M61SME-S2主板,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启动,刚进入系统1分钟就黑屏。内存条及电源都换过,问题没有改善。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短路了。请各位帮忙!

网友:
是主板问题,查时钟电路,南桥等

网友:
主板 桥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检查下主板是否有电脑爆浆了!

网友:
从供电开始查吧,什么都别插,一点一点的测

网友:
是自动重起的问题

网友:
看电感是不是虚焊再就是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应该是IO或南桥的总是居多,先查查看吧

网友:
电容老化,桥片温度高或虚汗,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看不行才考虑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