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g a52k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4-27):
   客户送来一台BENG A52K的电脑不开机,用可调电源电流到0。2就不动了,应该是CPU电压没有。拆机测试各个电压的信号值正常,再测试电压待机时有3。3V 5V,加电后有1。8V 0。9V,PL9上面没有VCC1。2电压,所以CPU电压没有出来。
   找到图纸,看了下PL9 VCC1。2是PU3 QZ818产生的,就对着图纸查 PU3各脚的电压了。测试中发现第5脚VDDP  5VSUS电压只有2V,正常的话应该有5V电压,看了下图纸这个5VSUS电压是PQ38第4脚产生的,量了下PQ38的1 2 5 6脚5VPCU正常,更换PQ38 第4脚5VSUS正常,VCC1。2和CPU电压有了。装上CPU 内存亮机。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超爽,又快又赚钱,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