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D880-CT

楼主(2012-04-27):
下午遇到一台方正FD880-CT,指示灯不亮,单测电源板12V.5V正常。插入驱动板,5V电压被拉低到3.8的样子,5V转3.3换了也没用,有没大师给点意见

网友A:
应该电源板5V带不起负载   换个光耦看看

网友B:
给驱动板外接个5V电压看看是电源部分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好主意

网友C:
5V拉低了,12V有变化吗?用电阻档,测驱动板各电压点,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驱动板5V供电的,短路貌似没有,这和主芯片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驱动板外接个5V电压看看是电源部分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等下试试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源板5V带不起负载   换个光耦看看

光耦换了,故障依旧,431也换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拉低了,12V有变化吗?用电阻档,测驱动板各电压点,看有没有短路的。

12V没变化

网友:
确定电源板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光耦换了,故障依旧,431也换了,也没用

    应该是小电容漏电 带不起      前几天也是修到一个跟你一样的   电源主芯片身边的小电容漏电导致带不起

网友E:
主芯片供电的22UF/50V电容 或者前面的4937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芯片供电的22UF/50V电容 或者前面的4937

电容早换了,没用。4937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电容漏电 带不起      前几天也是修到一个跟你一样的   电源主芯片身边的小电容漏电导致带不 ...

小电容是贴片的那种?还是50V22UF.50V.4.7UF的那种,机子昨天扔回给同行了,咱说主芯片问题没这芯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