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2-04-27):
屏上半断显示不正常.但是按出菜单,菜单上面部分是正常的./

请高手给点思路吧.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屏看一下

网友(点评):
刷一下24C,如果有的话

网友:
DELL 液晶 198WFP1

网友:
高压不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驱动板、屏线、屏、

网友A:
有没有从新装系统啊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我也觉得和系统有关,因为楼主说了菜单显示正常
这跟系统有什么关系? 如过是系统 楼主修那么多显示器 也就知道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视频线有问题啊?或者驱动有问题?

网友:
屏线肯定没问题.新换的.排队过了.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压屏吧,去上海虬江路,离你那不远。

哥,咱能别丢人吗 。。 明明程序原因, 你这不是坑人吗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或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

网友:
新的去质保,旧的换吧 压屏压不好比现在还严重

网友:
三分之一坏 屏模块坏了 一般的店没得修。

网友:
主板的可能比较大把

网友:
不用怀疑,屏坏了

网友:
驱动板的的可能性大

网友:
菜单回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感觉是信号处理这块的问题,   要么是屏线,要么是vga线

网友:
菜单正常应该不是屏坏,怀疑驱动板!

网友:
一般这样的都是屏坏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子屏 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屏坏了,我遇到过DELL是这样过,换块屏是正常的,驱动板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拆开屏看看 屏又边是不是也有小排线  如果有 就和我之前修过的那个一样 一个小飞线 解决             掉高压           如果他排线做到里面都没法修了

网友:
视屏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我怎么看菜单上半部份也不正常?屏坏了吧

网友:
这款机子都这毛病,全是屏坏了,压下屏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上的问题,没法修,我有一片跟你情况差不多,刚好在中间显示两半,升压芯片发烫,开始以为就是那的问题,结果换了芯片一样

网友:
毫无疑问,屏坏了。都是通病了。还问。

网友:
屏菜单明显都不正常了!

网友:
这个现象是屏坏了,别费劲了,这个故障可以修,上部三分之一,这屏坏一批的

网友:
应该是屏驱动电路出问题了,这种情况遇到过,没过保修,直接换了一个。

网友:
屏坏了,菜单也是不正常的。位置问题。

网友:
想都不用想 屏挂了

网友:
这个屏坏啊,。联想,HP的都遇到几个这样的啊半截屏

网友:
屏挂,我这还一台式和你的差不多的,只不过时在右边而已

网友:
80%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从新装系统啊
菜单的上部都不正常做系统有什么用,系统坏了也不能上面不正常下面正常

网友:
屏坏了,莫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