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捷波悍马HA30上的一个芯片。

楼主(2012-04-27):
这个芯片发烫。请问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可以取掉么?

网友(点评):
下面有电路图,发热是正常的,,主要看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有芯片发热就想拿下来扔掉,这是绝对不行的。

这芯片好像只用在很少牌子的板上,楼主去找找捷波的图纸吧。

网友:
专用的  好像。。

网友:
偶感觉是个门电路吧,也不确定啊!

网友:
看看时钟电路,这个应该不是门电路

网友:
Fintek(小蚂蚁) F75125 是CPU上的电源管理芯片,看PDF上说是AMD平台专用的。好像暂时没发现可以代换的。

网友:
简单的就是查百度文库,,,,看看PDF文档

网友:
F75125来了.看看对你有帮助没?

youyong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已经有了RT8802A,干嘛还有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这个是超频管理用的.

网友:
精拓(我们叫它蚂蚁公司)公司生产的配件好贵的,他的IO一个一般都在10块以上,最近修网吧的捷波主板换了不少!

网友:
这种芯片很少见,修板最怕就是这种不常见的芯片,还有IO什么的,修片板也没几个钱,不可能为一块芯片去发货

网友:
拆掉这个芯片好像不开机类似华硕V星主板专用芯片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