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2-04-27):
老机器,我换了配件,处理器风扇,新的TT威龙电源(足标300瓦).并口光驱(在我机器上拆的,好用).新机箱。换完了,问题来了。板子不认硬盘不认光驱了。板子是2敏的.处理器是双核5000+,内存2G,翔升8600GT显卡,自己也把内存重新拔插擦了,不好用,开机,能进BIOS,能恢复BIOS默认,不好用,电源也换过了(新的大水牛宽幅王).数据线(并口)也换过了(新的好几根).也不认,主板诊断卡插上了.一直蹦蹦跳跳的能显示 FF。。最后硬盘拿下来,挂我机器上,能用,没毛病,最后,哎,真是一拆就把主板拆坏了吗?                                                                                                    满意回答 设置错误, 进入主板BIOS  将光驱设置为第一启动盘。硬盘第2启动盘。用光驱做一遍系统问题就解决了。 所谓识别,问下开机时显示不显示硬盘型号?光驱型号?如在开机自检识别硬盘型号那就是硬盘引导区程序与主板BIOS 程序出错卡住了。并不是主板不识别硬盘也不是主板损坏。如果你是IDE硬盘 就涉及一个跳线问题。一般跳线帽不会掉,当硬盘为其他主机从盘的时候跳线帽就要拿掉。跳线连接方法就在硬盘的盘面上标注,大多数硬盘(你正视硬盘插口,在左侧第2针,与左侧下行第2针,这两个针脚为跳线针脚。)查看下是否还有跳线帽在,有就对。 SATA 插口硬盘 不需要跳线,主板默认SATA1 为第一启动盘,多硬盘只按顺序排列。
主板BIOS 设置大同小异,基本就是那几步。查看下主板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