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点不亮,不跑码,复位灯间隔5秒闪一下

楼主(2012-04-27):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块台式机主板,联想n15235的,拿来时说是上电不跑码,他怀疑是不过CPU,我就答应他帮他修一下,首先检测一下几大供电没短路,也有额定的供电电压,内存1.83V,二代的; 南桥1.06V;   北桥1.2V;  CPU1.2V。再检测时钟电压也是正常PCI-E:0.36V    PCI:1.63V......      复位的也正常 IDE:5V     PCI-E 16X:3.35V  《有高低高跳变》 PCI:3.35V    压南。北桥还是不跑码    我真被这板气死   我想把南北桥加焊一下,就怕还是行不通,各位维修的大哥大姐,如有类似的维修成功经验,请告诉小弟一下这要怎么修,小弟我感激不尽。。。

受到警告 2#

网友:
  路过   真心不会修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刷了BOIS还是不行,真是把我搞死啊

网友:
你这个按照不跑吗的来修!

网友:
偶觉得你应该找个图纸,详细的查下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BIOS的一些信号!

网友:
先测CPU复位有么有产生,CPU复位有的话,打一下各大总线的值,特别是CPU到北桥。不跑马测什么PCI-E复位。

支持这位仁兄说的

网友:
南桥电压1.06V是否低了点哦.

网友(点评):
应该是1.5v吧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我觉得换I/O。

网友:
可以先冲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23921709有啥问题 请加我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28567

网友:
我觉得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有没有看看pg信号   ??????

网友:
更换i/o估计就行了

网友:
LZ   最好弄张图片来看下  那样更方便分析啊。。

网友:
路过,等待LZ解决问题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来修

网友:
如果CPU上的时钟复位都是正常那要考虑下加焊北桥座子

网友:
cpu 换过没

网友:
修到过 复位没到bios 也是不跑码的 不懂你这个板是什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