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断电就丢失BIOS设置

楼主(2012-04-27):
台式机断电就丢失BIOS设置,CMOS电池是好的。用螺丝刀刮擦了一下电池座,好了。这种接触方面的问题真是不能忽视。

网友:
你没有测那个电池有多少V啊

网友(点评):
3点几伏,是好的。

网友:
电池座氧化了?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是3.3V的,都没量吗,电池不会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恩 特别是那些氧化的 都有绿毛了 就得用刀刮

网友:
细节之处才能显出人的细心,其实很多毛病都是很小的

网友:
CMOS 电池不是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BIOS保存不了,在电池有电情况下,先检查是不是电池接触片氧化。你们却给他出主意,明明已经修好了。

网友:
对,好多毛病都是小问题

网友:
有碰到过晶振接地不良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可以参考·····

网友:
也曾经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或电池座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是放电解决

网友(2012-06-11):
主的意思是:BIOS保存不了,在电池有电情况下,先检查是不是电池接触片氧化。你们却给他出主意,明明已经修好了。
呵呵!

网友:
看不懂  小白中的小白

网友:
楼主是给我们新手刷积分的 呵呵呵  看来我可以升为正式会员了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电池座不良的。

网友:
其实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主要是心细

网友(2013-04-19):
看了电池电压不足引起的问题挺多的

网友:
小处出大问题!

网友:
我试过一块映泰主板更换CMOS芯片旁的小电容就OK了

网友:
我也想刷刷积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