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数据恢复之综合总结

楼主(2012-04-27):
拿到硬盘(这里的硬盘指所有品牌),首先要对其进行外观检测:
第一步:看
A:看标签:品牌、容量、型号、SN号、标签真假
B:外观:有无破损变形、伺服孔是否完好、接口有无损坏
第二步:板
A:跳线:要跳主盘判断硬盘故障;新的硬盘不用跳线
B:看电源接口与电机驱动IC是否烧坏
C:测电路板是否存在短路,如果短路,则对其进行维修(查上面所有供电元器件)
D:测电机电压,如果低于3.3V(这里的电压根据品牌的不同而不同),则电机驱动IC
E:用检测软件查看板信息(至于用什么软件来看硬盘的板信息,就要自己选择了)
第三步:报价
如果说以上完全正常,代表此盘有修复的可能;如果说还要恢复里面的数据,那就要另外报价;修盘80元,而做数据恢复起价格上280元;并且声明,修好的盘不做任何质保,而且容量可能会变小,也有可能根本修不好!如果以上上帝同意,那咱们就做下面的操作;
最好是把客户支走,后再做数据恢复;
第四步:用PC3000或效率原做下面操作
A:看板信息(型号、SN号、版本、磁头等吧0
B:认盘则代表固件好,不认盘则代表固件坏
C:固件坏:识别固件(效验码、SN号、型号、版本等)
D:刷写固件:前提是要找到匹配的固件,然后将其写入(具体怎么写要看你所使用的是什么软件,最好是看说明书吧)
以上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为了防止出现数据丢失,起先就要用DE拷贝出来一份;
E:查坏道及修坏道:
1:首先坏道分为逻辑性坏道与物理性坏道
2:逻辑性坏道用MHDD检测修得即可
3:物理坏道不太好修,就要动大刑了(此时必须声明,要修坏道,那就保不了数据了)
4:修复物理坏道的步骤:
aG表转P表;  b:重建译码表;  c:复位SMART    d:修复坏模块
eLogical  Scan  fFormat         g :自校准          h:做MHDD或者F
经过偶数天的努力学习,做出了如上总结,希望对刚入行的同志们多少有点帮助!谢谢!不到之处还请指点一二!以下还有些图片,有兴趣的可看下,只是此硬盘的图,要说也没什么意思!想看的就看下吧!!

网友:
还不错,总结了这么多,我们都要向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要换一换,要么换个漂亮的,要么就换个自己的。

罗老师你都说了,我马上就去哈

网友:
虽然看不懂 还是学习了

网友:
没做过数据恢复,有些看不懂,以后咱也研究研究.

网友:
搞数据恢复首先要保证硬盘能正常工作,如果不正常就要把硬盘搞正常

网友:
好不懂数据恢复这方面的知识   学习了   希望以后能用的上

网友:
我对硬盘维修还是不太了解,以后要多学习了。

网友:
数据恢复是个不错的行业,但是想精通还是不容易的,看来这些总结,深有体会,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5-29):
我对数据恢复很陌生,以前听说过,感觉好高深,今天LZ这么细的分析与总结,我都不懂,看来以后要好好学学了!

网友(2012-07-12):
我对数据恢复不太懂,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