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亮一下就断电

楼主(2012-04-27):
主板维修:一台06年集显主板,开机诊断卡跑50,直接做了南桥。做完后加CPU、内存测试,亮了不到5秒钟就断电了.....哪儿的问题啊?郁闷....

网友:
就是你做的那儿的问题,连锡了吧

网友:
新手  回复赚积分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连锡了

网友:
绝对的南桥没有做好!引起短路了吧

网友:
可以继续考虑是桥.!

网友:
有SB芯片就更换一个吧,重植。。。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主板保护了

网友:
再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都到这地步了,拆下来植》值

网友:
跑下南桥的线路 ,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品牌机的话,考虑风扇

网友:
哎~问题原因说明白点就好了

网友:
嘿嘿 介意用个阻值卡打下 免得又去干桥 哈哈

网友:
你是说,能上电5秒后掉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