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啊,改了一个通用高压条用可调稳压电源点,亮一下灭

楼主(2012-04-27):
在网上买了一个9V-20V的通用高压,用3个103K电压作分压出 3.3V的ON信号电压,10V左右的VCC ,GND 正常接地,接上灯亮一下就灭了?那里出错了?ADJ没接,是不是关这个事啊?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我知了,电压提了一点点至14.8V ,ON至5V,就能一直点亮了

网友:
我一般是把两根控制线接在一块的,

网友:
这个高压条是5V开启ON 的,晕,怪不得3.3V闪一下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