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A420-P62B 不认硬盘

楼主(2012-04-27):
神舟 优雅A420-P62B 不认硬盘,经查5V供电偏低,才3.8V  换过PQ28 PQ12 PR171 都无效 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2-5-1 20:49):
问题还未解决,换PQ12 还是只得2小时左右。继续求助。

网友:
有时候能认有时候不认,之前换过PQ12,5V正常, 运行2个小时后又蓝屏死机,再开机又不认硬盘了,电压又降到3.8V了

网友:
PQ12  4脚的控制电压正常吗?

网友:
+15VLAW 才13.5V左右 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控制脚5.5V肯定是不正常的,你得去找这个原因了,因为5.5V的时候PQ12是无法完全导通的,所以只有3.8V的电压就可以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脚5.5V肯定是不正常的,你得去找这个原因了,因为5.5V的时候PQ12是无法完全导通的,所以只有3.8V的电压 ...

该怎么查,现在就是不懂什么引起才有5.5V控制电压(正常时12V) P28 PR171 PC95 都换过了 也不行

网友:
查+15VALW电压的来源啊

网友:
+15VLAW 才13.5V左右
正常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换南桥

网友:
为什么是南桥?

网友B:
因为HDD属于南桥管着。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初学乍道 学习了  看看电容漏电不

网友:
先把淲波电容了试一下,然后去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HDD属于南桥管着。路过学习一下

那是电压过低引起的啊,南桥不管硬盘供电的吧?

网友:
还是把电压弄好先 不得再搞桥

网友:
人家硬盘供电的问题,为什么要换南桥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各位大哥,楼主先把滤波电容换掉试试,先从简单的查起,先排除电路的问题在干桥。

网友:
人为给个5V算了

网友:
查5V线路啊  估计电阻不良引起 电容漏电

网友:
再换PQ12  现在可以认盘了 但不懂能用多久。

网友:
PQ12的4脚电压不正常,你换过元件要是没问题,就查PC95,MAIND这两路,要确认15VALW是正常情况下去查这两个地方..

网友:
修出来了说以下啊 期待结果

网友:
多数是电压滤波不良引起得,这个和南桥一点关系也没有得。电压都不正常关南桥什么事?

网友:
把与之相关的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
路过学习 不应该先换桥 先把供电修出来应该 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