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保护隔离电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4-27):
VIN输入电压低于19.4V的时候 B+电压衰减很厉害  只有15V左右    只要把VIN电压升高到19.4V以上   B+电压就正常
换过二极管和场馆  电阻阻值全部正常
短接电阻两端可以解决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电阻阻值明明都正常的  拆下测量4个电阻全部为0.998K-1K  在板测量244欧  完全正常啊

补充内容 (2012-4-28 08:35):
谢谢4L的兄弟  B+电压确实应该主要靠另一个保隔电路产生  这个应该是你说的什么试探电路吧

网友(点评):
这条是B+支路,看到SOT23就知道了。

网友:
噢,那是精密取样电阻,一般好少坏的。

网友:
我就修过电压取样的精密电阻阻值变大1K,就无法正常了。

网友A:
这种现象应该不是这个电路的问题,你得查比较器LM393了,那里有问题的时候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工作,那么B+电压全靠这个试探电路提供,而这个电路只能提供很小电流的,所以被拉低应该可以解释的

看PQ1 的footprint 就知道,SOT23的电流负责能力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应该不是这个电路的问题,你得查比较器LM393了,那里有问题的时候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工作,那么B+电压 ...

好的  谢谢

网友B:
赞同4楼的。其实你可以测试PQ1控制级电压,来判断隔离电路是否工作

网友C:
仁宝隔离电路啊。。。。看 你 后级 MOS管 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介绍下这个取样电阻的工作原理呢?

精密取样电阻 晕晕

网友E:
同意四楼,不过不知楼主讨论这个图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这个电路,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宝隔离电路啊。。。。看 你 后级 MOS管 的性能

照着4L兄弟的提示  研究了下   B+电压产生于另一个电路  这部分应该还不算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4楼的。其实你可以测试PQ1控制级电压,来判断隔离电路是否工作

PQ1的电压 为B+电压的一半  不管B+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四楼,不过不知楼主讨论这个图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这个电路,还是?

没什么目的 就是觉着奇怪的  我新手  呵呵  看不懂   发出来学习讨论下

网友:
要是高于19.4V 以上 B+的电压就正常 为这个值? 低于 19.4 就为15V ?

网友F:
仁宝预供电过程,不正常保护隔离回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仁宝预供电过程,不正常保护隔离回关闭

我仔细研究了下  看电路他产生的低电流B+  会产生+5VALW   然后 +5ALW会控制保隔的产生正常的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