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cpu无供电

楼主(2012-04-27):
   听到NC6000无CPU 供电就想到虚焊,这个机器各种加焊和换1987,问题还是一样。打开图纸,找到这个图
然后对着查PSI# 它是CPU出来的,再查PWR_GOOD3没有电压,顺着图找到了这里
这里测得U1036   6789脚为低电平,U1038 12脚为5V 高电平,Q1052  3脚肯定是低电平了。
有点怀疑U1036有问题,就把它取了,结果机器点亮了。点亮测得U1036   6789脚为5V
U1036 12脚为低电平   Q1052  3脚为3V。问题是此时CPU供电 1.2V,个人觉得有点高。温度也高。这里想问一下U1036是一个什么芯片。我又没有换的。不装有没有影响?

补充内容 (2012-4-28 15:29):
后来在网上找到MAX6338的资料,测得U1036第7脚没有电压,所以6789脚都没有电压。由于没有芯片换,只好吧7脚翘起来解决问题。最后试机一天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检测系统电压的  各电压出来后输出脚会输出开路逻辑产生PWR_GOOD 你看看1234脚是否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无供电查哪

网友:
无CPU供电 主要看 开启 电压 有木有

网友:
最好补上吧~

网友A:
能开机正常使用不用补  就是个PG信号!  max6338 输入全是高电平的输出高电平 输入只要有一个 是低电平 则输出全为低电平  所以芯片坏 输出低电平 拆掉后相当于开路 PG5输出高电平 74门电路得到 高电平  输出低电平 PG#5 低电平有效  Q1052截止 PG3 输出高电平 PG信号全部正常  所以只要能开机  不装也不会影响  发热量高 和PG信号 没关系

网友:
我昨天也修到过HP nc6000 的机器  拿来发现公共点有被腐蚀的痕迹   先用洗板水清理  机器点亮了  后  放BGA 台上烤板    主办电压一直跑3.3上不去   结果一查CPU 电压没出来      正好我们店里有一样的主板   换上CPU  供电芯片   上电   跑码一切正常  接屏   OK

网友:
不装肯定不行,这是个所有电压转换PG芯片,转换出来的电压应该为高电平,经过非门变为低电平,然后使其后面的管子截止,从而达到PG被上拉为高电平!你不装,虽然也有1.2V的高电平,可是它不稳定,用不定用着用着还会更大,或者说没有。同时会引起掉电,或者损坏其它的元器件!!!

网友:
阁下说得很对,最后发现MAX6388 7脚没电压,然后我把7脚翘起来,就可以了,没有芯片换。这个CPU温度的确无关。这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正常使用不用补  就是个PG信号!  max6338 输入全是高电平的输出高电平 输入只要有一个 是低电平 则输 ...

阁下说得很对,最后发现MAX6388 7脚没电压,然后我把7脚翘起来,就可以了,没有芯片换。这个CPU温度的确无关。这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来学习了 我也有个 至今还没有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