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26QF D3 可以跟KB926QF C1 能通用吗?

楼主(2012-04-27):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G450的,EC 为KB926QF D3 烧坏了。手头没有这个料就用了一个KB926QF C1焊上去,结果一试,能点亮开机了。可是等我进系统一看,认得到声卡没有声音。有线网卡都没有认到。请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出在这个EC上。这两个EC可以代用吗?
没有声音
联想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不可以。CO的可以用。完美代换。前几天刚换过。

网友:
我换上能开机显示,就是进系统认不到有线网卡和没有声音。

网友:
看下图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今天也接一个这机子,不开机,准备发EC试一下

网友:
那 请问KB926 D3 与 KB926 D2 可以代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