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n78-am 12V——5VSB串路怪事

楼主(2012-04-27):
板上所有有嫌疑原件都被我拆掉了  包括桥都被我炒家了  但是待机时橙色线还是有2点多V    直到最后拆掉IO才恢复正常  换个IO 也一样现象   挑起有嫌疑的脚都没有用     在这里请教师傅们  IO把什么东西开启了 让待机5V串到12V去了 ?

板已经放弃了只是当研究用 ,请各位手下留情 请不要教我换CPU 、换内存条、做桥··············非常感谢

网友(2014-05-19):
我今天也修到一块待机时
12V常量,拆掉了很多芯片,最后看了这里有人说二极管  结果拆了CPU旁边的双二极管不亮了,但是换上去还是一样,今天看了下,才发现拆错了,应该拆单二极管。。。明天试试

网友:
这个要有图纸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