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瀚视奇一台液显,显示有雪花并且图标字体颜色很浅,怎么办

楼主(2012-04-27):
如图,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2-4-29 18:08):
满屏雪花和颜色发白,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后面膜的事。

补充内容 (2012-4-29 18:09):
已经确定屏的事,用通用驱动板点过了。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2-5-2 18:49):
再次补充,是屏的问题,求屏相关解决方法。

网友:
怎么感觉像VGA线不行似地呢?

网友:
测下灯管。应该是灯管老化吧。

网友:
楼主 : 我觉得是 驱动板的问题 :  我记得 一台  hp,好像和您的差不多。

网友:
我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灯管不可能有花点的

网友:
换线,灯管,驱动板就这几个点地方

网友:
你用别的板子把屏点一下,估计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先换灯管,不行换屏线。或查三基色信号线,你要做到先简单后复杂,
特别注明;一定要细心。

网友:
驅動版問題;我試過瞭,你可以試一下通用的驅動版即知道問題/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感觉不是VGA线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换驱动个板试试吧

网友:
我遇到过,是屏上的那个接地的二级管不良了,但我不肻定你这个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雪花的问题需要查下VGA线,屏线,色彩的问题调出系统菜单复位下,暂时就想到这些

网友:
驱动板或是屏线

网友:
多数为灯管,LZ试试灯管看看

网友:
图片看上去是黄色的,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屏线,翰视奇最喜欢的动作`!

网友:
都发黄了,感觉灯管有问题..............

网友:
疑难杂症,求高手,求回复。

网友:
雪花倒没看出来..直观上去只是感觉这图片不是很清晰.不知是拍摄设备问题还是屏本身问题?然后就是这个屏可能老化比较严重...

网友:
  看图片 有点小发红, 像是灯管原因

网友:
测下屏的电压啊,VGH 的电压有没有20V以上, 这个电压要是低的话也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VGH在哪量呀,屏电压一共才5V,我一般只知道量一下1117的3.3V输出。。你说的那个电压在哪儿呀?

网友:
多为VGA线或驱动板接口。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接上就清楚了,有雪花应该是驱动板或者屏线再一个就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再次补充,是屏的问题,求屏相关解决方法。顶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8377-1-1.html

网友:
灯管,VG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