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风扇的黄色线、蓝色线电压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2-04-27):
是不是改变他的电压就能改变风扇的转速?

网友A:
黄线(基本上是中间那根)5v,但要记住这是信号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线(基本上是中间那根)5v,但要记住这是信号压

黄色是温度控制,,,蓝色是转速控制,,,我把黄色5V降到3.3可以吗,,,以为转速太快了,,,声音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