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不触发

楼主(2012-04-27):
我手上有一台,苹果A1226 965独显  有待机3V 5V电源灯亮,按开关没反应,用表笔触发也是一样,没反应,求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如果有待机,查下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先查下开关有电压不,有就照楼上的查

网友:
南桥管触发

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网友:
   看看触发信号到EC没~

网友:
据我看图纸了解,APPLE的机器待机只有3.3V 没有5V的 ,开机后才有5V。建议楼主查一查ADAPTER_SENSE电压是否有3.42V,今天我就修到一台,电源绿灯虽然亮,但ADAPTER_SENSE电压只有2.45V

网友(2014-07-03):
直接换充电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你可以用风枪吹次啊封装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