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液晶闪屏

楼主(2012-04-27):
我这有一个长城L7BG4显示器,出现闪屏,有时能看清桌面,但还是闪,有时根本没法看,屏一直上下闪烁,请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2-5-23 13:42):
多谢大家的支持,现已修好,16 V电容换了就好了,上次是从联想19上面拆下来换上还是不行,这次是在电视上拆下来的换上就好了。

网友:
屏可能有问题了
百分90屏的问题 有条件量一下屏电路 换个芯片
检查电源,用通用板点屏测试
不是有通病的?12V供电的电容失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换屏吧  最好是买个新显示器

网友:
首先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接触不良,可换一根试看排除屏线有问题后再查驱动板最后是屏,补充一下灯管有问题或灯管漏电也有这个现象,我遇到过,具体怎么试灯管有问题不用再说。

灯管漏电不是这样吧。
灯管不会有这种问题吧
灯管 会造成这种情况?
同意楼主。

网友:
要是换屏幕的话,还不如换一个显示器。

网友:
当你真正遇到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不是什么都没有可能

网友:
不是有通病的?12V供电的电容失容

我只是瞎说的,没修过显示器,前两天看的帖子说,所有的长城液晶通病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换驱动板 试过了没

网友:
也修过一台,故障是用一段时间屏幕图像一亮一灭闪烁,电源指示灯正常,更换电路板上的电容故障排除了。

网友:
长城的那种通病是开机加电困难   不是这种   这种像屏线啊

网友:
长城的屏线接触不良的多。

网友:
屏坏了,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闪都是和屏灯管有关,这个是屏灯管闪,屏显=线不良,换下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坏的几率大,想要具体一点,楼主就换掉驱动板或者屏线确定一下。

网友:
自己制作一个测屏工具  测一下就知道了撒

网友:
屏要是坏了,那还用修么,没有价值了都

网友A:
不会修的话,拆开来上图,看看电源板和驱动版上面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的话,拆开来上图,看看电源板和驱动版上面的器件!

拆开看了没有什么外观损坏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嘿嘿,感觉把显示器放在高压线下面的感觉啊

网友:
屏,排线、驱动板、电源板一般不会坏掉

网友:
像是高压漏电,灯管打火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试,问题依旧就不要修了。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查查驱动板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啊

网友:
点一下屏 可能是灯管打火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不是更好~!

我这没有驱动板,不然就换个试了,换了高压板,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B:
上面蓝色那两个电容我换了还是一样,我是从联想19液晶上拆下来的,不知是不是好,我换上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蓝色那两个电容我换了还是一样,我是从联想19液晶上拆下来的,不知是不是好,我换上故障还是一样。

不要用拆机的最好是新的,旧的你里里量下

网友:
屏坏的可能很大,你可以拿点屏的点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没,我现在遇到一台清华同方的,壳子板子都一样就是标贴换了,现在我的问题是5V带不起负载,你这个问题因该是驱动板坏了,不像是屏,

网友:
我感觉这个像是屏线的问题或是屏坏。

网友B(2012-06-02):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没,我现在遇到一台清华同方的,壳子板子都一样就是标贴换了,现在我的问题是5V带不起负载,你 ...

就是上面那两个蓝色16V电容的问题,现在换了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面那两个蓝色16V电容的问题,现在换了已经好了。

对吧,不像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