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3V短路!

楼主(2012-04-27):
有块板,5V短路,是MOS管击穿了,换了好了,但3V电感二极管档只有007,分过前后了,是负载后短,问下主要修那里?望指点~

网友:
查一下是什么东西用到3V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用电击法     看烧什么芯片

网友:
查3V输出电路

网友:
你都没讲清楚是马上板,还有就是哪个3V?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3V短了  一般情况会有与3V 相连的元器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