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4-27):
有一IBM T60本,开机后机器掉电(内屏无显示),这是按开关没有反应,如果接外接显示器开机 机器可正常进系统。这是按切换屏幕的功能键的话机器又掉电。可以理解为 这个本用内屏显示的话就保护。请大家指点这应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掉电

网友:
屏线短路了

网友:
一是屏短路,二是I/O可能有问题或屏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 找到问题了没

网友:
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裸板测试也是这样。

网友:
今天有时间了,拿出来看了一下,发现是没有V3.3P电压,因为缺电压所以电脑保护。V3.3P是由V3.3M过来,查线路发现时F3坏了,更换后OK。
同意楼主:
3.5
GDPC007
同意楼主:
那电压是触发后M电压转换出来的吧,供电保险易坏。

网友:
屏供电啊。。。。

网友:
缺压掉电保护。

网友:
不是短路 就是却电压保护了

网友:
这问题给我,我可办不了,真的

网友:
这种掉电算是比较简单的了。三下五除二就搞定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F3及Q22坏了,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