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主板不上电长见问题

楼主(2012-04-27):
主板不加电故障分析

1.故障现象:硕泰克 SL-85DR2主板不加电
维 修过程:按照开机电路的检修流程检修发现I/O(67脚)PS    OUT(#),输出信号为0.8V,此电压为由南桥提供受I/O控制,正常情况下点开机时此点由3.3V到0V的跳变,根据笔者多年的维修经验,这种情况 大多数是因为南桥待机电压3.3V供电不正常或南桥内部短路造成待机电压过低,加电后用手触摸南桥并没有温度,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南桥短路在没有开机之前南 桥表面会有一定温度,南桥没有发烫应首先从南桥待机电压3.3V的产生电路开始入手,大多数主板南桥的3.3V待机电压都是由稳压器产生,如1084、 1117等,经查找南桥边并无稳压器这类的管子,于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查找3.3V供电源头发现其与一八脚芯片相连,仔细观察其型号为A22BA (Q29)如6-3所示,此芯片是一个八脚的场效应管,内部集成两个场效应管,南桥的3.3V待机电压是由此管提供,测量A22BA(Q2)的S极为 0.8V,DG为5V,G极为5V,S极输出0.8V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Q29输出端短路,测S极的对地数值正常,于是更换Q29加电后再测 I/O芯片67脚,PS OUT信号为3.3V点开机时有跳变(3.3-0V)加上显示之后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补充:硕泰克此款主板不加显卡不开机,在AGP接口边有一跳线JP2,跳1-2必须加显卡才能开机,跳2-3,不加显卡也可开机,此跳线没有跳线说明,希望大家在修到此款主板应引起注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故障现象:P6VXM2T(威盛芯片组)主板不加电
检 修过程:经检查发现PWR-SW待机电压为1.2V,正常情况下应为3.3V以上,此电压变低大多数为南桥损坏或与其相连的门电路短路,首先用万用表档测 PWR开关正极的对地数值为120Ω,正常应为600以上,说明此电路有明显短路的地方,经查找电路PWR正极通过R217(680)的限流电阻连接 R213(472)的上位电阻,在经过C99电容滤波最后进入南桥,首先排除C99短路,拆下C99再测量PWR正极的对地数值还是120,这种情况可能 是南桥短路,为了证实是不是南桥内部短路造成PWR开机电压过低,拆下R217,在测R217两端的对地数值,发现进南桥一边的对地数值为600多,说明 故障不在南桥,在仔细查找线路发现PWR正极还与一门电路(U11)相连,此门电路的型号为74HCT74,更换此门电路芯片,故障排除。由于U11短路 造成PWR电压过低,PWR,不能触发。

3. 故障现象:KTT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测POWER SW 正极电压为1.2V,正常为3.3V以上,按下ATX电压接口,用万用表检测POWER SW的正极对地数值,只有180数值正常情况应为500数值以上,说明此线路有短路的地方,沿此线路查找并画出此主板开机电路。

根据此电路图分析,最有可能短路的是U4和C290。于是用热风台焊下U4,加电测试故障没有排除,在拆下C290,经加电测试故障排除。由于C290短路拉低了POWER SW的电压,使POWER SW不能触发,造成主板不能正常开机。

4.故障现象:MS-6309主板不加电
检 修过程:加电后触发POWER SW一瞬间发现主板测试卡灯一闪之后,就没有反应了,再点击开关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将ATX电源拔出重新插了一下,点击POWER SW测试卡灯还是一闪就没有任何反应,这种现象一般都是主板存在严重短路的地方,主板上的开机电路应该是正常的,测试卡灯一闪说明绿线已被置于低电平,当 绿线拉成低电平之后,12V、5V将供电开始输出,如果其中任何一根线有严重短路的地方,ATX电源就会自动保护,现象也就是瞬间开机马上自动保护。出现 这种现象应首先测量主板上ATX电源接口的对地数值,特别是红5V和正12V,经测量发现红5V对地数值为65数值(正常应为600左右),判断红5V存 在短路的现象,根据笔者的经验,P3的主板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数是给CPU提供主供电的电压调整管短路,找出给CPU提供主供电的两个场管,并画出相关电 路。测Q13 D极到S极,数值为10,说明此管严重短路,更换此管故障排除。

5.故障现象:845u1tra主板不触发
检 修过程:首先查南桥的待机电压,3.3V和1.8V均正常,Power sw电压也正常,用示波器测南桥边的晶振的波形也正常,在测I/O芯片(W83627)第67脚电压为3.3V,点开机时此脚没有跳变,此信号受I/O芯 片控制,3.3V电压由南桥待机电压提供,在点开机时此点有3.3V到0V的跳变,没有跳变一般都是I/O损坏,于是更换I/O芯片W83627故障排 除。

6.故障现象:S845DT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首先检查PWR-BN是否有低电平进I/O(此主板采用 ITE8712芯片),用万用表测量I/O第PIN 75无电压,此电压没有大多为南桥待机电压不正常。查南桥3.3V待机电压,发现是紫5V通过U42<1117>正电压稳压器进入南桥,测 U42输入数为5V,输出为0.6V,控制端接地的电阻也没有变质,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输出端的对地数值为正常,初步判断U42损坏,更换U42 (1117),故障排除。

7.故障现象:ASUS A7NBX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测量PWR开关待机电压只有0.6V, 正常情况下应为3.3V以上,判断此电路有开路或短路故障存在,沿此线查找,发现其直接进入U15(ASUS ASB100)的第71脚,此芯片主要集成主板上的开机,复位功能,不开机或PWR待机电压不正常,大多数是它损坏,于是更换U15上电测试故障排除。

8.故障现象:P6BAP-A+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测PWR正极电压为3.3V,负极接地,点击PWR有低电平进U14 (W83977EF)第73脚,ATX题,查南桥有3.3V待机电压,晶振(14.318KHZ)波形正常。测U14的第71脚5V VCC供电也正常,这种情况有可能是U14(W83977EF)损坏,于是更换U14,故障排除。

9.故障现象:P6IEAT主板不加电
检 修过程:测PWR SW为3.3V,点击开关有低电平进入U6(ITE8712)第75脚,测第72脚,电压为0.7V,此脚正常电压为3.3V,在点击开关时有跳变并受 U6控制,其电压来自南桥3.3V的待机电压,此点为0.7V说明南桥待机电压3.3V不正常,查找3.3V供电发现紫5V通过U1(AS1117M3) 进入南桥,用手触摸U1有一点发热,造成U1发热,一般都是U1的输出端对地短路,测输出极电压为2.7V,正常应为3.3V,用手触摸南桥,发现南桥也 在逐步升温,判断为南桥损坏,更换南桥故障排除。

10.故障现象:一杂牌693主板(黄色)不通电
检修过程:询问中客户说 此板是在CMOS放电后就不通电了,查CMOS电路均无异常。再查开机电路有低电平进I/O(83977TF-AW)绿线部分也正常,查其待机电压正常, 于是换I/O故障解决。分析:经找线路,CMOS电池给I/O一脚供电,放电后可能烧坏I/O。

11.故障现象:一杂牌810主板(黄色小板)不通电
检修过程:查开机电路及相关均无异常,再查南桥待机电压偏高,沿线路查找发现3.3V是由1117稳压器提供。查1117的输入脚电压5V正常,调节脚的电阻数值明显偏大,更换此电阻故障排除。

12.故障现象:ST3620杂牌主板不通电
检修过程:首先插上ATX电源开机,发现主板灯闪一下就灭。说明主板有短路故障,经对地测数值发现红5V对地数值只有7,用断路法逐个排除。最后换南桥SIS5595后,故障排除。

13.故障现象:一块D33007主板(845芯片组)不通电
检修过程:插上电源后仔细观察,还未开机就发现南桥冒烟。此类故障明显为南桥内部短路故障,故更换南桥,故障排除。

14.故障现象:一杂牌D33007黄色大板不通电
检修过程:查开机电路部分无异常,查南桥待机电压异常,沿线路查找发现3.3V待机电压由南桥旁的1117提供输,1117输入端又由HIP6501ACB提供,经查输入电压异常,故更换HIP6501ACB故障排除。

15. 故障现象:M770LRT主板810芯片组(只支持C1代)带Slot1及接口370接口不通电
检修过程:查开机电路无异常,待机电压正常。在查不出原因时用手挤压南桥,发现可以通电,故判断南桥虚焊,加焊后故障排除。

16.故障现象:一杂牌紫色865芯片组主板故障为不通电
检 修过程:经查线路PWR-sw一根接紫线5VSB,另一根接I/O(W83627HF/AN),绿线直接进I/O,经测量进入W83627HF/AN有高 电平(注此I/O是高电平触发,一般I/O都是低电平触发)正常,当点击PWR-SW时测绿线(PS ON)没有跳变,故判断W83627HF/AN损坏,更换后故障解决。

17.故障现象:一块杂牌绿色主板845芯片组,故障为不通电。
检修过程:经查此主板开机电路由I/O(W8627F-AN)和南桥组成,测W8627F-AN周围电路和待机电压正常,测到南桥时,发现SLP SX信号没有跳变,故判断南桥损坏,更换南桥后故障解决。

18.故障现象:一块Inter原装810主板,故障为不通电
检修过程:查开机电路由INTEL单片机控制,查外围电路没有异常,故判断为该单片机损坏,更换之后故障排除。

19.故障现象:P4×533主板故障为不加电
检修过程:检查时发现点晶振一个引脚可加电,点另一个引脚关机。测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7V,2.26V,换晶振及谐振电容后无效,更换与晶振相连的106电阻后故障排除。

20.故障现象:V星MS-6566主板,不加电。
检修过程:(小经验)此板在显卡附近有一组三针跳线,跳线如果跳错接2和3时(正常接1和2),需加显卡才能开机,把此跳线跳正确后故障依旧。接着沿线路查发现AGP接口附近的IAM三极管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21.故障现象:V星MS-6566E主板故障为不加电
检 修过程:主板南桥为82801DB    I/O为W81627HF-AW,主板以前被别人修过,更换过W81627HF-AW,经测32.768KHZ晶振两脚电压为0.26V左右异常(正常在 0.45V以上),测W83627HF-AW(67)脚无3.3V高电平,判断为南桥缺少待机电压,经查找线路发现线路上702场管损坏,更换此管后故障 排除。

网友:
这个事楼主维修总结出来的吗 ?????

网友:
维修总结很好,但是很多都是明显的

网友:
谢谢楼主归纳、整理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贴子

网友:
恩恩额 很好 没事我就来看看

网友:
归纳的很好,有借鉴作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多更新帖子。

网友:
楼主幸苦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好像在哪见过???不过还是顶下

网友:
楼主好人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