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zg独立显示卡代换

楼主(2012-04-27):
ACER 4730zg独立显示卡 ati 3470的独立显示卡,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笔记本
独立显示卡代换原则是怎么样的?
笔记本

网友:
同型号代换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难道代换,还是用同一型号吧

网友:
ATI的好像没听说可以代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