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220 亮一下灭 再亮 一下还灭!!

楼主(2012-04-27):
根据 故障现象 怀疑是驱动版的问题
拆开 机壳 看到指示灯也随 故障 一亮一灭
记得 三星T220 的按键容易出问题 我就先将按键都换了
故障排除了
三星

网友:
*脏话* 完了? 老大 真牛逼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碰到过。修了两次才好,也是按键盘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故障出了几年了,还有不知道的?

网友:
这真是经验啊

网友(2012-06-17):
其实这个按键板,可以不换,把上面的电容换了,有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学习

网友:
呵呵,按键也能造成这原因 。学习了

网友:
这种贴片的按键是容易出现漏电,导致时亮时灭的现象
同意楼主:
0.0
夜会美
同意楼主:

网友:
这算得上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