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电路板上看如何走线

楼主(2012-04-27):
请教各位大师,怎么在电路板上看如何走线的的啊?有的地方看不清楚啊,有的贴片电阻或电容下面跑线很乱啊?是不是要找电路图啊?谢谢了

网友:
主板不需要看线路图,都正反面走线的,实在不会就去基地学吧

网友:
先学跑电路啊。

网友:
台式有的可以看如何走线,但是看不玩的,笔记本不行的,是两面走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呵呵,谢谢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