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TB移动硬盘数据问题

楼主(2012-04-27):
接客户WD1TB USB3.0接口移动硬盘,插在电脑上能正确识别到型号,硬盘只有一个区,客户就是想要里面的相片。但是打不开(能认到容量但是查不到”属性“),而且机器也变得很慢,听盘体也没有异想。试过几次只要一接硬盘机器就会议变得很慢,在PE下也一样,有没有办法把数据找出来,麻烦高手指点下

网友:
做数据恢复,如果你对数据恢复软件很熟可以有办法恢复出来,如果用没把握就交给别人弄,免得到头到你麻烦还说别人没好好告诉你

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你可以在DOS下查看一下盘里的文件看看,试一下DIR命看看有没有看到目录或文件,这个盘一定是客户不小心拔下才出现这种情况,说到这如果你真的不会就找人帮你提取中间价。

网友:
没有坏道的情况、用 winhex 很容量解决

网友:
估计是有坏道了,没有把握,就不要胡乱操作,会越弄越坏的。

网友:
这个虽然很简单但不清楚数据恢复的话  不要把他当成试验品 切不可盲目操作  交给专业人士帮你做  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