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显示器还有的修吗

楼主(2012-04-27):
显示器开机后屏幕渐渐的发白,模糊,现已确定是屏幕电路班的问题,请问还有的修吗,

网友:
屏电路也是电路,肯定可以修的。上图,机器型号,给大伙儿看看

网友:
查一下屏的升压部分看看,不好说能不能修好查过才知道

网友:
屏幕渐渐的发白,模糊 一般是屏主控芯片以及屏电路问题,你可以先换块驱动烧个程序试试,

网友A:
这样的故障修复几率不大,,是一般都是图形处理主控芯片出问题了,而且维修有风险,如果维修失败估计故障就是黑屏货屏出显线带状,,,这得给客户报风险

网友:
搞一套通用的板子试试,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主控芯片,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主控芯片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修复几率不大,,是一般都是图形处理主控芯片出问题了,而且维修有风险,如果维修失败估计故障就 ...

自己的屏破罐子破摔了,还望大哥指教